电路分析

楼主(2012-06-30):
不明白该电路功能,求高手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1# a200556220407 电路不完整吧?原来就这样?

楼主:
这是部分功能,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懂,这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个模块

网友B:
一部分你也得把这一部分搞完整啊,你确定这个模块画完整了???

楼主:
好像弄错了,不好意思,各位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3)

楼主:
完整的电路图,Q4和Q5组成Ube倍增电路,给OCL提供偏置电压,Q1、Q2、R7、R8、Q6、Q7组成偏置电路,Q3、Q8组成共射放大电路,放大正负信号,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还请高手给详解分析下

楼主:
R2和R3上面接到电源正端,图上忘记标识了

网友C:
差动放大电路?Q1,Q2与Q6,Q7各组成一支复合管,然后再组成一个差动放大

楼主:
能不能解释详细些

网友D:
楼上的老兄请把完完整整的电路弄上来,谢谢!!!

网友E:
就你第一个图来说,Q1Q3是一个信号放大电路,Q2是输出过流时,起保护关断作用的。(这个图最上面应该是接正电源电压的。)其他的依次类推!

网友B:
LZ为神马要把电路图画的这么纠结呢
大部分人看电路还是习惯输入到输出是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吧。。。
在LZ现有图的基础上,把R1竖起来,R3,Q2左移,R2右移也会容易看出来很多。。。

楼主:
说的没错,不过没考虑这么多,请各位给详解下

网友F:
Q3、Q2、Q1组成V/I放大器。Q3、Q1为2级共射放大器;Q2为Q3的有源负载。每一放大器自身有较强负反馈,如此就减少了整个功率放大器的大环路负反馈。以便提高功率放大器的SR。

楼主:
Q5的作用呢

网友F:
Q4、Q5并联,与R7、R8共同构成偏压电路,为功放达林顿输出管Q9 ~ Q12提供偏压,以便减少交越失真。

网友G(2012-08-06):
lz的第一个图好流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