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ADS 9.3差分对线与铜块的距离哪里设置?

楼主(2012-06-30):
请问下PADS 9.3差分对线与铜块的距离哪里设置?

网友A:
直接设置track和copper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了

如果非要以差分线为对象的话,你可以线给差分线建个class或者是group

还可以直接从NET里面进行与copper之间的规则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