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模块启动,sim卡没启动

楼主(2012-06-30):
问题是这样的:MC55模块给了启动时序,sync指示灯按600ms on/600ms off一直闪烁,按照MC55 HW description的说明应该是SIM卡没启动,打了SIM卡的号码,提示关机(SIM是好的,装到手机里能正常使用)原理图都是按照标准电路设计的,忙活了好几天至今没找到答案,哪位大侠能帮俺解决下?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的负载能力,要求2A输出且纹波要足够低,另外检查电路是否有错,注意如果使用了带SIM插入检测的SIM卡座,接入开关处要按模块手册正确连接,还有就是启动有时序要求,满足这些就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又见春阳大哥啊,泪奔中。。。
请教个问题:只要模块起来了,此时SIM卡检测不到,应该跟启动时序,也就是软件无关了吧,按照你说的,应该是电源或其他电路的问题吧?
2# chunyang

网友B:
仔细看看你的卡的走线对不对   还有识别卡的开关信号 就是卡座的识别引脚   这个不难的吧

网友C:
如果MC55模块启动,IGT的启动时序给定,但SIM无法识别,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与软件无关了

网友D:
查看SIM卡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