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2012-06-30):
在原理图导入PCB时出现了如图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找不到对应的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

网友B:
一般检查对应出错器件的封装。

网友C:
检查器件的管脚顺序是否跟封装的顺序对应

网友D:
如果确定原理图已经有封装  则把整个PCB文件删了再建一个新的, 倒过来就没有错了

网友E:
原理图的管脚标注与PCB的管脚不能对应起来,无论是改封装还是改原理图封装库都可以,但提醒一句例如三极管可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