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试电路板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电路板一开始运行正常,突然单片机(51单片机c8051f040)不运行了,关电源重新启动也不运行 连着重启好几次电源都不行 接着我测量单片机电源引脚 发现电压都正常 测复位引脚时图中的3位置电压是0.1v左右,1位置是正常的3.3v, 然后我短接了一下1跟2位置,单片机运行了两三秒的样子,又不运行了 然后我再短接了一下1跟2位置,此后单片机就一直正常运行了,个位高手能给小弟解答一下吗?先谢拉

下面是我单片机复位引脚的电路图

网友A:
LZ的复位电路很不可靠,建议使用专门的复位芯片,如美信的MAX系列有几款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分析下怎么不可靠吗?我基本上不用复位引脚,这样把引脚电平拉高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B:
拆掉R43和C48,看下是否还有类似的故障发生不?

网友C:
3的电压过低说明要么电阻用错(阻值过大),要么C48的漏电太大,检查一下器件和焊接吧。

网友D:
关注,1,2,3的电压都量一下。量一下电容两边的压降。

网友E:
还是chunyang大师比较犀利啊

网友F:
mark,这个处理复位脚不好吧

网友G:
嘿,没事整2个电阻 2个电容做复位电路,这不自找麻烦吗?
复位,就是充放电延时 ,你整2路RC 你自己计算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检查了 没有虚焊,电阻电容都没焊错,两年了,我电路板都这么设计的(从c8051f demo板上学的,因为单片机有看门狗,复位引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持高电平),除了这次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和之后再没出现过,这块电路板现在也正常运行了,我认为算是偶然事件了
我量了1 2 3位置的电压都是3.3v正常值,2位置偶尔会跳到3.29v(我万用表显示就小数两位)
望各位帮我诊断一下,我电路设计有问题的话,可不可以说详细些,小弟新手,悟性不高啊

网友H:
“......两年了,.......我认为算是偶然事件了......小弟新手......”.
1. 问偶然事件有啥意思;
2. 2年了还是新手;不大可能。或者楼主谦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真觉得自己是新手啊 不懂的东西和要学到东西都很多 可能我用“偶然事件”这个词不合适吧 但事出必有因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电路设计上的没考虑到的问题引起了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I:
这是典型的C8051F复位电路,电路没问题的。
LZ短路12能运行2、3S说明RC放电常数也是不小的也等同说明C绝对不存在漏电问题!!!
重点检查R41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检查了 没有虚焊 现在上电都正常 不知道单片机复位引脚里面是怎么个结构哈

网友J:
关注,,,,,,,,C8051的复位这么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