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6-30):
补充:单片机用的PIC16F877A。

网友A:
这得看你的整个电路的功率有多少了,电流有多大,留出1.5~2倍的裕量来就可以了,但电流不能选太大,否则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

楼主:
电路功率很小,我不知道如何算。有1个PIC单片机,用了10几个IO口,电压是5V。还有485通讯,SPI通讯,其他输入捕捉,没有大电流负载。各位大侠估计一下保险丝的数量级。多谢了!

网友B:
这个要求不不高,很多人都不用,有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就可以了。如果非要,楼主可以选用500毫安的自恢复保险丝,这是很常用的。

网友C:
先算出电路的总电流,之后乘以1.5~2,旧可以了。

网友D:
小功率电源可以用保险丝吗?看现在一般都不用了。

网友D:
电动执行器可以用保险丝吗?

网友E:
先研究有没有必要,说清楚在保护什么再说。

网友F:
P4是电源输入插座,还是用电的设备?
最好是电源进来先经过保险丝,再经过TVS较好。

楼主:
P4是电源输入插座.

网友G(2013-11-25):
引用 网友F:
P4是电源输入插座,还是用电的设备?
最好是电源进来先经过保险丝,再经过TVS较好。 ...

请问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过压保护啊。
保险丝在前面,过压时TVS击穿,保险丝熔断,保护后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