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DIY的安卓手机控制电源出来了。

楼主(2012-06-30):
蓝牙通讯的。线路板直接做到我们通用的插座了(这样安装很方便)。蓝牙模块和开关电源都是淘来的。单片机用STC8PIN的。下一步想改成阻容降压。驱动一个继电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感觉控制插座意义不大!
比如空调,电视,通电了还处于待机状态,没有真正开机
还需要用遥控器再开机一下
而且蓝牙成本不低,用来仅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B:
楼主只是为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