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问题

楼主(2012-06-30):
我搭了如下一个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用LM324。
出现一个问题: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小于1.8V时,输出正常,大约输入的2倍。
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小于1.8V时,输出维持在3.6V。
我量了,供电电压4.9V多。这种现象正常吗?是不是LM324坏了?
请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小于1.8V时,输出维持在3.6V。”  大于吧
运放供电电压不足,导致运放饱和鸟。可以提高电压或用鬼到鬼运放

网友B:
LM324输出电压最高是VDD—1.5V,换个轨对轨的324,比如SGM324/LMV32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