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工艺边

楼主(2012-06-30):
我做了一块PCB,长度340mm,宽度40mm,现在想在宽度的方向上各加3mm的工艺边,想组装焊接完毕后,再将这多余的两边3mm*340mm掰下来,也就是割出V型槽。我想请教一下,制PCB的时候,最外边肯定是用机械层了,但是V型槽这里呢?用电气边界层还是机械层?谢谢

楼主:
PCB图片如下:

网友A:
直接用keepout,然后和厂家说明

网友B:
V型槽通常还是机械层, 但业内也没有明确规定.
为避免麻烦, 还是跟 PCB 厂家沟通一下为好.

网友C:
工艺边不需要自己画,你板上部加MARK点的画,厂家会给你加工艺边

MARK点他们会做在工艺边上,因为工艺边是算板子面积的,要收钱的

网友D:
自己标明。然后都是跟打板商说就ok了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E(2014-12-18):
可以多拼几片然后加工艺边,这样板子成本会低,焊接效率也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