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才能在sram中调试stm32f407

楼主(2012-06-30):
位大侠 我用的是stm32f407 discovery开发板 keil4.22 想在sram中调试代码不知道应该如何配置? 现在想擦除flash中的代码都不行,用erase没有反应。
请了解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最关键的, 将 rom 的地址设置到 0X20000000 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6-25):
是不是和BOOT1和BOOT0和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BOOT1和BOOT0和关系?

不需要设置boot,只在keil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跳线跳到RAM启动
在load的时候加载下面这个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E(2014-09-20):
搞不定,哪位好心人给个模板啊

网友F:
和启动模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