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失真问题

楼主:
本人打算用LT1920(仪用放大器)搭一个放大电路,用multism进行仿真,为什么大于0部分的信号先于小于0的信号发生失真,求解!下面是电路图以及用示波器观察的结果,LT1920的5脚那就是提供一个输出偏置电压。

网友A(2012-07-01):
您看你的输入信号是没有偏置的,但是输出信号有大约1.67V的直流偏置。这说明你的放大器的输入端基准没有搞对。要设成零偏置的,第一级运放的输入偏置要设对,需要用双电源的。

网友B:
第一级建议使用双电源运放,加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