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4竟然不支持中文路径?!

楼主(2012-06-30):
刚才使用CCSv4(4.2.4)调试LaunchPad,发现CCS的两个问题:

1. 似乎不支持中文路径啊,我在桌面建了个项目文件夹,编译都通过了,可是进入debug时却报错,说我的路径使用了非法的字符,有真相:

然后我在D盘新建了个同样的项目,就能进入调试了,如下:

不可思议啊,竟然不支持中文的路径名?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求解!

2.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将整个项目文件夹复制到了D盘,并将工作空间指向该文件夹D:\spislave,因为刚开始使用CCS,没看过教程,所以暂时还没搞定如何正常打开复制过来的项目,在试验Project-->Import Existing CCS/CCE Eclipse Project时,选择搜索路径到刚才说的D:\spislave,找到该项目,同时勾选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结果执行Finish后,CCS开始在该文件夹下逐层向下循环建立了N个同样的文件夹,好在能终止过程,停下后,我进入D盘该文件夹,一看,好家伙,俄罗斯套娃跟这相比真是望尘莫及啊,D:\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spislave……,想删除,竟然不行,报错,用360文件粉碎软件,只是把文件粉碎了,文件夹无法删除。这是什么状况?求解!

网友A:
CCS4确实不支持中文路径
第二个问题我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B:
msp430gcc也是不支持中文路径的。

楼主:
唉,还是IAR或者Keil习惯些,呵呵。
现在我重启电脑后还是无法删除那个文件夹,烦,留下了痕迹了。

网友C:
好多老外的软件都不支持中文路径,最好养成使用英文路径的习惯,不然有时候郁闷半天,然后发现是中文路径的问题。

网友D:
很多英文软件都不支持中文路径  在64位系统下更明显

楼主:
不让用中文,那用拼音,哈哈:lol

楼主:
CCS4确实不支持中文路径
第二个问题我都没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那个方法操作你那边没有出现同样问题?
我现在怎么都删除不了那个文件夹了,很可能得等下次格式化硬盘了,很可恶啊。
大家没碰到的可别尝试哈:)

网友E:
MPLAB也不支持中文的,还是用IAR吧,熟悉简单

网友F:
很多都是不支持的,为了提醒我们,这是老外的贡献

楼主:
原来老外别有用心:funk:

网友G:
很多的软件不支持中文的路径的!

网友H:
软件设计者只考虑到了英文路径,也许他们只懂得英文.:lol

网友I:
木办法,等中国人自己开发就有了!

楼主:
木办法,等中国人自己开发就有了!
引用 网友I:

难啊,ZLG都放弃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lol :lol
就这么办了。

网友K:
就是,在线调试还不支持延时函数……

网友L:
这个确实不支持

网友M:
是的啊,很多编译环境的软件多不支持中文名路径的

网友N:
1# yirongfu 很多编译软件都是不支持中文路径,尤其在电子设计开发方面基本是以英文为主

网友:
:lol应该是编码的问题
汉字编码是不同于英文编码的

楼主:
不但中文路径不支持,连中文文字支持都不好,新版本的如果不调整字体就会字很小很小

文件夹删不掉是在关闭了CCS的情况下么?重新启动计算机不要打开CCS也删除不掉这个文件夹? ...
引用 网友O:

重启电脑没用的,现在还是删除不了,系统提示“无法删除 文件:”,如下截图:

楼主:
就是,在线调试还不支持延时函数……
引用 网友K:

哦,还有这回事?软件延时不支持,还是说没有自带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