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不得金钱,学不到知识

楼主(2012-07-01):
额,为了这个帖子,我又熬夜了....

其实按照21ic的逻辑,是要自己做信号发生器来学模拟电路的.因为我曾经做电子竞赛的时候吃过他们指导的亏.做出来的东西没精度
我依旧按照老办法制作简易的震荡电路.晶振加非门,我手里的芯片12M的晶振震荡不起来.有一个频率比较高的视频运放,因为专门对视频优化,使用常规的电路也无法起振.
然后我确认了一下555,频率也很低.然后手里有一个dds100M有源晶振.我估计这个就算做出来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这一次我选择的信号源.直到现在,我去淘宝搜的便宜的山寨信号源,发现我今天用的这个简单功能竟然没有.呵呵.

我的目标是测试三极管,然后顺便理解一下三极管的设计.当然,如果是几百k的话,那我就直接运放得了.其实我是想从100M开始学,但是,我手上的设备全部都废掉.重新买新的.算算了我的积蓄,还是放弃了...这几年就没存下一台示波器钱.....既然现在是入门水平,那就没必要先烧钱了.把频率降低到20M以内.原因很简单,20M已经进入了rf可用频率,当然k级也可以,不过天线长度是没人能忍的.

对于三极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输入.一部分是输出.
输入部分包含隔直电容,偏置电路.
输出部分包含放大电阻两个.

对于一个固定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固定,那输出电路是固定的.
但是对于一个输入电路,ube不是固定的0.6v,我测量到过vbe达到了0.9v,其实这部分电路可以认为已经集成到信号源内部.那如果你有信号源,那就完全可以不理睬这段电路,将信号源偏置设置为0,然后调整好频率和振幅,然后就慢慢的调偏置电压然后你就看见慢慢的出现波形....不过,事实没我说的好,因为偏置变化可能导致显示位置超出示波器屏幕,几乎每次调整0.1mv就要auto一下示波器.但是比调整偏置电路容易的多

后续....
我搜了一下,山寨的信号源没这个功能.老式的低档信号源也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第一个图来自<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上)>
当然我输入用的12v,放大电阻选择20欧和100欧.
输出电容省略,示波器auto吧
示波器是普源50M的,凑合着用吧

网友A:
这波形,这细节,杠杠的啊:lol

网友B:
哪里来的示波器,哪里来的信号源?

网友C:
谁说的学好单片机收入不低啊,现实恰恰相反哦

楼主:
4# hulx 从图上能看出来示波器....都是一个牌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这不是单片机.

网友D:
没搞明白LZ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不懂你想说什么,想试验什么,我深深滴自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书上的第一个电路.
1.比较高频三极管和普通三极管有啥区别.
2.使用信号源的偏置,化简实验电路

网友E:
表示深深的不懂楼主的目的以及意义

网友D:
只是验证下了1+1=2?
这种实验还是仿真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是验证1+1=2...

网友F:
自己买的示波器吗?我想自己搞个示波器用,二手的也行,要便宜点,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呢,

网友G:
软件NB就行了,整这些低端货干嘛

网友D:
LZ的软件应该是遇到瓶颈了,工作没有什么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