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 DM6467 中文OSD

楼主(2012-07-01):
TI的DM6467T硬件平台,DVSDK_3_10_00_19,它里面的demos里有一个OSD的例程,但是是E文的,现在打算做一个中文的,显示是1280X1024,60帧的VGA。要求,屏幕顶端有一条,底端有一条,每条可以显示30多个汉字,并且中间有一个十字,还有一个矩形框,大小和位置可变,用于追踪移动目标。
请真正实际做过的高手跟我联系,费用商洽。

网友A:
中文OSD做过

网友A:
应该也难不到你这吧

Simple widget上中文?

楼主:
谈了两三个,但不是很好,倒不是技术上有多难,而是不方便沟通,彼此 不是很熟悉,距离又比较远,初次合作,对方又不肯透露更多的实现方法,我也就无从判断该相信谁。比较为难。

网友A:
这个东西会者不难,人不会给你多说什么的。

我晚点找个以前给别人实现时拍的照片,发上来你看一下是否没没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你看这个中文效果还行呀

楼主:
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楼主:
已经做好
谢谢各位。
共有两行汉字,每行32个字,用32X32点阵的。位置不变,内容可改变。这部份用点阵字库。
另外有4个拐角,两个十字线,一个矩形框。位置可以移动,但形状不变。这部分直接画在模板里。
6467本身有2bit 的硬件OSD。但是它会用到VDCE,这部分如果处理不当,会降低h.264的编码速度,因为它也要用到vdce。并且它们都存取DDR2.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在DM642时代这样做过。在linux下有没有更简单更省事的方法?

网友B(2012-09-28):
原理是相通的吧,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