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88f20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烧写芯片啊?

楼主(2012-07-01):
请问sh88f20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烧写芯片啊?刚刚入门买个JET51或S-LAB要两三百感觉不值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JET51是通过JET通讯口进行烧录,而SLAB则是通过ISP,也就是串口。
JET51目前售价大概是330~350(两年前是300,现在由于物价上涨,成本增加,所以不得不涨价)。
SLAB售价大概是100左右,不是你说的两三百。

JET51支持全系列中颖8BIT FLASH MCU,而SLAB只支持SH79F085、SH79F165、SH88和SH89系列单片机,而且SLAB功能较少,且用起来不如JET51那么顺手(个人看法)

楼主:
怎么这图片上的S-LAB是USB口的呢而软件上却又是串口的?S-LAB是有USB和串口两种的吗?下面的串口接法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3-01-22):
我将S-LAB先连线直接插到了电脑上,然后用万用表测了下S-LAB的相应引脚(事先用插针引了出来),发现VDD和GND之间根本没电压啊,怎么回事?难道坏了?

网友C:
插到电脑上,没做烧写操作是无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