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电源模块

楼主(2012-07-01):
我的电源模块使用了MP1584EN的芯片,它可以输入4.5—28V的电压,想实现电压由12V转4.2V,原理图和PCB如下,昨天调试,发现插上电源(12V),芯片就烧毁,还冒烟,有火花,周围其他元器件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急需解决,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先说说你都采取什么措施排除问题了

网友B:
原因:L1的体积太大了。。。哈哈

网友C:
请关注L1的 磁饱合电流。GPRS属于时分方式,电源峰值电流可达到2-3A,平均电流约200mA,电感的磁饱合电流需要选择适当。

网友D:
LI不能这样用  能不烧吗

网友E:
最近在二姨家看到好几个画图输入到输出从右向左的,真别扭: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