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led控制卡的朋友没

楼主(2012-07-01):
想知道现在主流的led广告屏控制卡。一般都采用几位机?是8位单片机还是32位单片机。一般几位机能拿的下来。需要用fpga做吗。

楼主:
51单片机能搞定吗,一般都是用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A:
上个世纪90年代的LED条屏控制卡用的就是AT89C52单片机外加32KRAM,汉字库芯片和CPLD芯片。但现在的LED屏的扫描要比以前的先进,控制卡一般用的是ARM芯片和缓冲收发芯片HC245就搞定。
LED屏字符左移时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比较大,单片机的RAM越大,屏幕可以做得越长。像AT89S52单片机,只有256字节的RAM,左移显示时,屏幕只能做到4个16*16点阵汉字的长度。

网友B:
有用小封装的51的,也有用arm的,视功能不同而定。
QQ:1733215976

网友C:
STC就可以做8字小屏。大屏需要速度够快和RAM足够大。

网友D:
一般的广告屏,单色,用8位机的很多,只需要将很多块屏串联就可以了。
但是显示花色比较多时,就比较耗RAM,而只做左滚动,则不耗多少RAM,从FLASH读出直接送显示就OK了。
以前我用M8来做,后来M8危机,改用STC11F16XE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