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跑12000转/分的 有木有

楼主(2012-07-01):
步进电机空载跑12000转/分的有木有,超NB的驱动啊。

楼主:
这么牛X?
引用 网友A:
恩,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驱动频率,用反射式激光测速仪测速度,到了9999后爆表了,然后只能通过输入信号频率来计算速度,速度最高达到一万二,我都不敢相信,电机是个42的单极步进电机,驱动嘛,暂先保密,呵呵。

网友B:
重点在于用了信号发生器。

如果你用单片机能加速到上面的三分一的速度,可以惊讶一下:lol

网友C:
信号源倒不是问题, 就依每转 200 脉冲的最常见电机来看.
12000转/分 也就 40KHz 的脉冲频率, 要求并不算高, 驱动器也不是很大的难题.
能稳定跑这么快的电机才是个难题.

网友D:
很多硬盘就是跑到12000转

网友E:
这么快的速度绕组上的电流不好保证吧, 能输出多大的力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硬盘是直流无刷电机,和步进没有可比的标准,不能拿这个来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也是可以的,驱动信号不是问题,单片机轻而易举。

楼主:
回复 网友C:
airwill 看来还是比较在行,电机和驱动哪个有瓶颈都不行的,我换其他驱动就这个电机4000转都上不去,同样的驱动换个电机也跑不上去的。很多厂家标称他们的步进电机能跑这么高?这个我倒是没见过,可否推荐几个厂家的我去瞧瞧,我们电机和驱动都是日系的,不得不羡慕日本的技术和基础工业水平,一个普普通通的电机,国内都做不好,真悲哀。

网友F:
鬼子的CPU是 定制 的 所以很难山寨   除非 掩膜

楼主:
11# Periodic 确实,鬼子的CPU是定制的比较多,都是专用的,我使用的驱动不是一个模组,仅仅是一个芯片,功率和预置驱动做在一起的芯片。
说起这个玩意了,鬼子好的技术一般都是国内先用,后来用到烂的不行了,才会出口给其他国家。

网友:
富士通的很多16位MCU,主要用于电机驱动.带专门用于驱动的电机PPG定时单元。不知道是不是富士通定制的MCU。

网友G:
步进电机空载跑12000转/分的有木有,超NB的驱动啊

估计那步进电机已经失步了. 找个转速表测真实转速.

网友H:
前阵子在工控网也有一个在吹自己的步进电机能跑12000转/分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他

网友I:
这玩意儿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J:
楼主你确定你玩的是步进电机吗?

楼主:
15# 受不了了 我发誓我没去工控网发过这个,呵呵

楼主:
14# nongfuxu 但是至少超过9999转/分了

楼主:
17# sharpxcb 我自己亲自测的,我没必要糊弄什么

楼主:
15# 受不了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在感叹我们和人家的差距,电机设计上的巨大差距,和基础工业的巨大差距,还有芯片设计的巨大差距,理论设计上的巨大差距。

网友K:
步进电机空载跑12000转/分的有木有,超NB的驱动啊。
引用 楼主:

有是有,俺用过最高达到600HZ的,但无实际意义,不稳定容易丢步,跟力矩有很大关系,做产品不是让它空转。

楼主:
这个是的,不过我做对比试验加负载和不加负载都需要测试

网友L:
空载跑这么快有大意义码

网友M:
路过,观望中。。。。。学习吧

网友B:
信号源倒不是问题, 就依每转 200 脉冲的最常见电机来看.
12000转/分 也就 40KHz 的脉冲频率, 要求并不算高, 驱动器也不是很大的难题.
能稳定跑这么快的电机才是个难题. ...
引用 网友C:

对于高速,并不是能提供多少频率就行。重点是加速过程中的频率递增的幅度,这个在速度越高时,要求也越高。对于单片机,如果细分越高,相对需要的频率也越高,难度就越高。

楼主:
看来是百家争鸣啊,各有各的侧重点,楼上的几位都提到点子上了,在高速加速的过程中通过信号发生器缓慢加速到极限速度的,步进太多不行。

网友N:
啥电机能转这么快啊!
难道不丢步吗?

网友O:
没有

SIGNATURE............................................................................................................................................................
滚珠丝杆|http://www.gunzhusigan.com/

网友P(2012-08-02):
个人表示怀疑,12000rpm,步进的电机的力矩波动估计都受不了

网友Q:
步进的力矩与速度成反比,跑这么快请问能带动什么负载 小JJ一起旋转?

网友R:
驱动器能接受这么高的脉冲频率?有这样的步进电机??

网友S:
是多大功率的步进电机?39以上我觉得不可能
而且还存在一个问题  不是你的输入脉冲频率达到哪个值
步进电机就一定能跑到 它自己跟不上的话 会跳的
要用编码器测出来的值 才算数

网友(2012-09-18):
可以的,之前用德国的dSPACE做控制器,电机是西北工大订做的。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呵呵。

网友T(2012-10-30):
不知道此电机的轴承是什么材料和润滑是什么油/脂,还是磁悬浮空气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