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用DSP

楼主(2012-07-01):
常常看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DSP最好呢?
其实没有我觉得没有最好的DSP,(其它产品也如此),DSP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合。没有任何DSP能够满足所有的,或者大多数应用的需要。对于一种应用来说是好的选择,对另外的应用则可能是很差的选择。所以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DSP第一类应用:采用专门的复杂算法来处理大量数据。以声纳和地震探矿为例,算法非常复杂,产品的设计工作量很大,也更复杂。因此设计者希望使用性能最高的、最容易使用的、能支持多处理器配置的方案。
DSP第二类应用:大量便宜的嵌入式系统,如手机、硬盘和光盘驱动器(用于伺服控制)和便携式播放器。在这些应用中,成本和集成是极为重要的。对便携式的以电池供电的产品,功耗也极为重要。
1. 如何选择数据格式数据处理运算的格式分为定点格式和浮点格式。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运算。有的DSP使用浮点运算。浮点运算的灵活性和数据的动态范围都比较大,比较容易编程。因为浮点DSP电路更复杂,芯片也更大,所以成本和功耗也就比较大。但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关注数据的动态范围和精度。可考虑使用定点DSP。大多数批量生产的产品使用定点DSP,主要考虑其成本和功耗低。
程序员和算法设计者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通过分析和仿真来确定数据的动态范围和精度,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在代码中增加定标运算。对于需要很高动态范围和精度的应用,或在开发的容易程度比成本更重要的情况下,浮点DSP就有其优势。
2. 数据宽度所有浮点DSP为32位,大多数定点DSP是16位,但有的也使用20、24、32位数据字。数据字的长短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极大地影响芯片的大小、引脚数以及DSP的片外存储器的大小。

3. 速度有多种方法来衡量DSP的速度,最基本的是指令周期,即用MIPS——每秒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但问题是:不同的DSP在单个周期所完成的工作是大不相同。使用MOPS(每秒百万次运算)和MFLOPS(每秒百万次浮点运算),要十分小心。因为不同厂商的关于“操作或运算”的概念是不同的。其次,要注意的是,DSP的输入时钟可能和DSP的指令速率一致,也可能内部时钟加倍。许多DSP是用低频时钟来产生片上所需要的高频时钟。
4. 存储器的安排应关注双访问存储器(DARAM)的单元多少、哈佛结构、高速缓存、存储空间的大小。5. 开发的难易程度为减少产品成本,可使用比较便宜的开发工具。使用何种语言编程,C语言、汇编语言等。使用C编写用的较多,对实时性要求高的程序,仍用汇编语言编写。也有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的。消费类产品,由于成本限制,不一定要使用高性能的DSP。
6. 支持多处理器雷达是高数据率和大运算量的应用系统,往往需要多个DSP,在这种情况下,DSP间是否容易连接、连接的性能,都成为重要的因素。近年推出的DSP大都非常注意增加专门的接口或DMA通道,来支持多DSP的运行。
7. 功耗和电源管理越来越多的DSP用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应用(如手机、便携式播放器等),希望功耗越小越好的同时,又要求有很高的处理速度。但DSP的功耗与速度是成正比的,速度越高,相应的功耗越大,
而相同工作电压的低速DSP,其功耗自然较小。所以单纯用功耗来反映DSP的耗能指标是不全面的。每秒百万条指令功耗是综合了DSP速度和功率的较为全面的耗能指标。目前,许多DSP厂商都降低了DSP的供电电压,加强了电源管理功能。8. 器件的封装决定DSP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器件封装。一般一种芯片会有几种封装形式。用户可根据需要来选用。
(1)表贴封装-TQFP。(2) BGA(Ball GndAarry)封装目前新的高速DSP芯片均为此类封装。封装引脚短且为球形,所以高频特性好,干扰小。但目前焊接需要专门的设备,不太方便,且焊接后不易检查和修改。

网友A:
确实很酷,资料很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楼主分享的资料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C:
许多事情都是这个道理 都要遵循这个规律,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顶一个。

网友D:
不错,楼主讲的好。多谢指教

网友E:
只有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才能说是最好的!
不错,资料很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