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制作智能仪表遇到的困惑。

楼主(2012-07-01):
求助:单片机制作智能仪表遇到的困惑。
项目需求
测量类型: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电感(范围0.1-20mH)。
并将获得读数通过串口发送给PC。
测量精度:最低要求,舍去有误差的位,有效位8位,最好能达到10位。

采用:
ICL7135(AD) + 7660(负5V) + MC1403(基准) + CD4067(量程切换) + AT89S52(MCU)

本人不是做仪表的,模电知识也很匮乏。用 ICL7135 是因为他的参考资料比较好找,而且和单片机的连接方式也灵活。
由于没有经验,查阅了大量资料才勉强搞定了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部分,虽然精度差强人意。
ICL7135 外围电路:

精密整流电路:

而且有些小问题:
1.ICL7135 输入悬空的时候不会自动稳0,后来在论坛里朋友的指点下加了1M电阻(红框所示1M电阻。再次感谢!),虽然会稳0了,但是速度很慢,要跳几秒钟才归0。
2.没办法完成交流电压测量,我用的是仪表常用的精密整流电路(如上图),但是实际上整流出来的电压波动很大。由于ICL7135转换速度不并不快,没办法通过多次采用+软件算法来获取准确的电压值。
3.CD4067 的导通电阻偏大,如果不考虑进去测量精度就不够。问题是它的每个通道的电阻都不相同,而且还有一定温飘,不能简单的加一个系数去运算,目前考虑通过建立表格转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在保证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外围器件尽量简单的:
AD536 + STC15F2K60S2 如何?
没用过单片机自带的AD,但是看外围器件好象比ICL7135简单多了。

网友A:
楼主的精密整流电路好像是仿真电路哦,这种东西能用在实际电路?哎。。。
既然用到ICL7135 干嘛还用AT89S52单片机呢?
AD536是直接输入交流信号输出有效值的AD转换芯片,选用这个芯片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以减少很多电路哦。

楼主:
楼主的精密整流电路好像是仿真电路哦,这种东西能用在实际电路?哎。。。
既然用到ICL7135 干嘛还用AT89S52单片机呢?
AD536是直接输入交流信号输出有效值的AD转换芯片,选用这个芯片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以减少很多 ...
引用 网友A:

精密整流电路是网上找的,我只是先用仿真软件验证一下。并没有做出这部分电路。
用AT89S52是为了和PC通讯,还有控制量程切换。

考虑用 AD536 是因为那个精密整流不适合我的电路。
但是一个AD536的价格 大于整块板子其他所有零件价格之和。总觉得这样搭配有点怪怪的。

所以考虑用带AD的单片机。既然用AD536是为了简化电路,不如把AD部分的电路也简化了。

从未用过AVR,虽然和C51差不多,但是改成AVR又得费很多时间去熟悉了。现在的问题是自带10位AD的单片机,要真正做到有效的10位会不会很困难。

我比较能接受的方案:

优先考虑:
1.符合项目需求
2.外围零件尽可能简单
3.为了满足条件2,编程复杂一些也能接受
4.价格最后考虑

网友A:
那就使用TLC1549,10位AD转换芯片(8Pin,单路,价格10多元),再加上AT89S52单片机。我的博客里有TLC1549和AT89S52单片机的的电路和驱动程序,拿来即用,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啦。

网友B:
ICL7135可是神器,网络上资料很多,但可能不太好买了吧

网友C:
用V/F转换器,测量交流电压很方便,测量结果直接就是交流电压的平均值,不用软件处理,体积还小,价格便宜。

网友D:
模电知识匮乏,等你搞出来,恐怕一年都过去了.不如找个人摆平模电,你自己搞程序好了

网友E:
ICL7135ICL7135ICL7135ICL7135???

楼主:
那就使用TLC1549,10位AD转换芯片(8Pin,单路,价格10多元),再加上AT89S52单片机。我的博客里有TLC1549和AT89S52单片机的的电路和驱动程序,拿来即用,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啦。 ...
引用 网友A:

多谢吴师傅!刚才去你的博客看了。
TLC1549 外围部分切实比ICL7135简单多了。
但是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交流电压采集这块。TLC1549 也无法省略 AC转DC 的电路吧?

比起单片机自带的10位AD,TLC1549 的优势是速度还是稳定性或者测量精度呢?

楼主:
ICL7135可是神器,网络上资料很多,但可能不太好买了吧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买啊!taobao上就有卖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除非你说的是特定的版本。

ICL7135 毕竟是很老的AD了。说是神器可能是研究这个的牛人比较多吧,只有在懂用的人手里才能成为神器。通过硬件、甚至软件优化,据说可以超过标称精度。
如果照抄官方文档搭建电路,很难做得好的。
它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转换速度慢了。

楼主:
模电知识匮乏,等你搞出来,恐怕一年都过去了.不如找个人摆平模电,你自己搞程序好了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是个快速的办法,可我不想以后又要为这个头痛,就当是补习点模电知识吧。

楼主:
用V/F转换器,测量交流电压很方便,测量结果直接就是交流电压的平均值,不用软件处理,体积还小,价格便宜。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教!你说的 V/F转换器 可有具体型号?
可是指 AD650 ?我要和单片机连接,相对于 AD536 他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告诉楼主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直接用一片CS5463,交/直流、真有效值一片搞定,不需要神马AD536。分辨率(不是精度)轻松满足12位。当然,如果你说的精度是十进制10位,那我就没辙了。只是软件上面........看楼主的水平估计要头痛几天了。

楼主:
楼主能不能透露一下做的什么项目啊?在哪座城市?看了你这个我有点似曾相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了。这个方法的确很巧。虽然这个芯片程序比较复杂,那也是几天的功夫。不过看它的外围电路不比ICL7135好伺候,而且测试负电压还要外加电路吧?

我是广东的。这个项目是用在老化过程中测试PCB上的元件,尽可发现隐藏故障。

网友F:
STC有带AD的单片机

楼主:
STC有带AD的单片机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尝试 STC12C5A60S2,简单搭建了一个电路。满量程和0V精度方面和速度都满足要求,而且电路超级简单。

但是有两个问题:
1.不支持负电压测试
2.空载输入端不归0,难道也要在输入端加电阻??
3.交流测试。。当然加一片AD536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显然是用错了电容,7135有三个电容非常重要,楼猪仔细看看datasheet吧,里面特别强调过。

楼主:
显然是用错了电容,7135有三个电容非常重要,楼猪仔细看看datasheet吧,里面特别强调过。
引用 网友G:

官方的典型应用也才4个电容。那个0.47uf的积分电容对测量精度影响很大,这个我知道。
官方的典型应用如下:

实在是看不出来那个电容用错了?是指容量呢,还是类型?请指教,谢谢!

网友F:
我正在尝试 STC12C5A60S2,简单搭建了一个电路。满量程和0V精度方面和速度都满足要求,而且电路超级简单。

但是有两个问题:
1.不支持负电压测试
2.空载输入端不归0,难道也要在输入端加电阻??
3.交流测试。。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好办!
找个TL084四运放(正负12-15V双电源供电),1个运放做射随,2个运放做全波整流,整流后对地电容,做有效值滤波,同时对地再接10K电阻放电,最后再接1级运放进入AD采集脚(P1.0-P1.7),直接采集就是有效值,把滤波电容去掉就是瞬时值。

楼主:
我想,楼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测量负电压。这个其实好办,把信号偏置到1/2VCC就可以了。

网友F:
我想,楼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测量负电压。这个其实好办,把信号偏置到1/2VCC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那就把采集精度降低1半了。

楼主:
这个问题好办!
找个TL084四运放(正负12-15V双电源供电),1个运放做射随,2个运放做全波整流,整流后对地电容,做有效值滤波,同时对地再接10K电阻放电,最后再接1级运放进入AD采集脚(P1.0-P1.7),直接采集就是 ...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可有代替真有效值IC,但是要做好,模电至少比较熟悉吧,这个正是我的困惑啊。现在我想干脆直接用真有效值IC代替此部分电路算了。

楼主:
我想,楼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测量负电压。这个其实好办,把信号偏置到1/2VCC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个大问题。

网友G:
这个问题好办!
找个TL084四运放(正负12-15V双电源供电),1个运放做射随,2个运放做全波整流,整流后对地电容,做有效值滤波,同时对地再接10K电阻放电,最后再接1级运放进入AD采集脚(P1.0-P1.7),直接采集就是 ...
引用 网友F:
别胡说八道了,你的方法弄出来的是平均值,有效值真那么好弄,那些真有效值片子也不会卖那么贵了。

网友G:
官方的典型应用也才4个电容。那个0.47uf的积分电容对测量精度影响很大,这个我知道。
官方的典型应用如下:
实在是看不出来那个电容用错了?是指容量呢,还是类型?请指教,谢谢! ...
引用 楼主:
INT电容要用CBB(MKP),AZ和REF至少要用CL(MKT),你要是用瓷片/独石电容,现象就跟你现在一样了。

网友F:
这个电路可有代替真有效值IC,但是要做好,模电至少比较熟悉吧,这个正是我的困惑啊。现在我想干脆直接用真有效值IC代替此部分电路算了。
引用 楼主:
给你个图纸吧!这个电路是我做的一个产品里的部分。

楼主:
那就把采集精度降低1半了。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的可以把 STC12 的10位AD 发挥出来,就算降低一半精度能到9位也足够了。问题是前面还要加分压电阻网络等电路,能把10位发挥到8位就算不错,再把精度降低1半,就达不到要求了。

或者又绕回来了,重新找个AD:
1.支持双极性输入
2.稳定、抗干扰强(对50Hz有较好的抑制,很多AD在60Hz的表现明细比50Hz好)
3.分辨率12位以上
4.采集速度每秒50次以上足够了
5.外围尽量简单,简单的加几个分压电阻就可以改变量程(2-700V)有典型应用可供参考
6.有MCU接口,串口、并口无所谓

楼主:
给你个图纸吧!这个电路是我做的一个产品里的部分。
引用 网友F:

连图纸都有了,多谢 crestgod

网友G:
2.稳定、抗干扰强(对50Hz有较好的抑制,很多AD在60Hz的表现明细比50Hz好)
4.采集速度每秒50次以上足够了

你的第二点和第四点是矛盾的,对50Hz能强烈抑制的积分型和Σ-Δ型ADC都不可能做到50次以上的采样率,做到了必然无法抑制工频,而另一种常见的SAR型ADC则根本没有抑制工频的特性。

网友F:
如果真的可以把 STC12 的10位AD 发挥出来,就算降低一半精度能到9位也足够了。问题是前面还要加分压电阻网络等电路,能把10位发挥到8位就算不错,再把精度降低1半,就达不到要求了。

或者又绕回来了,重新找个AD ...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求12位的精度,那个电路中的运放等级要提高,电阻的一致性要好,否则,实际达不到12位。那个电路中运放的型号对10位的AD没问题,对12位的勉强可以。
主要是运放的噪声这项参数。TL084在1块钱以内,选个8块钱左右的。
另外,那个电路中调整电阻的大小,还可以任意把正负半周信号放大或衰减。两头有跟随器,不怕阻抗问题。

楼主:
INT电容要用CBB(MKP),AZ和REF至少要用CL(MKT),你要是用瓷片/独石电容,现象就跟你现在一样了。
引用 网友G:

感谢!总算是找到问题所在了!真的如你所说:1.0uF的我用了独石,0.1uF的我用了瓷片。

2.稳定、抗干扰强(对50Hz有较好的抑制,很多AD在60Hz的表现明细比50Hz好)
4.采集速度每秒50次以上足够了

你的第二点和第四点是矛盾的,对50Hz能强烈抑制的积分型和Σ-Δ型ADC都不可能做到50次以上的采样率,做到 ...
引用 网友G:

如果做不到50次以上,20次可以吗?

有资料通过牺牲ICL7135的双极性输入和BCD输出,将其采样速度提高到每秒20次以上,但是对我来说双极性是必须的。

楼主:
如果要求12位的精度,那个电路中的运放等级要提高,电阻的一致性要好,否则,实际达不到12位。那个电路中运放的型号对10位的AD没问题,对12位的勉强可以。
主要是运放的噪声这项参数。TL084在1块钱以内,选个8块钱 ...
引用 网友F:

电阻用1%的金属膜可否?换运放可以不修改外围电路吗?

楼主:
双极性是个坑,要找到合适的双极性的ad估计得靠运气,会让你得不偿失。除了某些高精尖的项目,很少有人再用这种方案了。而且符合你其他要求的ad大部分都是差分输入,不用偏置就是很呆的做法。说得简单点,偏置+差分ad是流行方案,取代双极性是明智之举。

网友C:
AD没必要双极性吧,不是有整流电路吗。
对50Hz抑制最快采样频率就50Hz,这样的AD还是很多的,不过想要真有效值用这种AD不行。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平均值推算出有效值也是可以,很多工控设备都是这样做的,有些控制平均值推算出的有效值比直有效值更有用

网友C:
如果必须要真有效值,就不要在积分型和Σ-Δ型ADC中选了

楼主:
双极性是个坑,要找到合适的双极性的ad估计得靠运气,会让你得不偿失。除了某些高精尖的项目,很少有人再用这种方案了。而且符合你其他要求的ad大部分都是差分输入,不用偏置就是很呆的做法。说得简单点,偏置+差分a ...
引用 楼主:

选双极性是我没有模电基础,怕做不好偏置,用双极性可以不用偏置电路。

这也是我的无奈之举啊。以前做过一个智能控温仪,也是因为用普通AD外围电路太麻烦,几乎想用普通的孔温仪,通过单片机读取LED来获取读数。最后找到MAX6675,真是为我量身定做的!1个电容3个电阻,全部搞定,精度、温飘都很理想。

楼主:
AD没必要双极性吧,不是有整流电路吗。
对50Hz抑制最快采样频率就50Hz,这样的AD还是很多的,不过想要真有效值用这种AD不行。
引用 网友C:

关于真有效值我考虑用 crestgod 的电路或者直接用真有效值IC都可以。

如果必须要真有效值,就不要在积分型和Σ-Δ型ADC中选了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积分型和Σ-Δ型ADC因为采样慢,所以无法通过多次采样来计算真有效值。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平均值推算出有效值也是可以,很多工控设备都是这样做的,有些控制平均值推算出的有效值比直有效值更有用
引用 网友C:

其实只是为了测出比较准确的交流电压,又不想额外增加太多电路。
至于选积分型和Σ-Δ型ADC,其实只是因为它抗干扰强,这样零件的选用和PCB布线可能要求会低第一点,仅此而已。

网友G:
1)我早就说过了crestgod 的电路根本不是有效值,而是平均值电路,无法实现真有效值计算。

2)用SAR型ADC也可以计算真有效值,也可以抑制50Hz工频,但是需要200ksps以上的采样率(电能表芯片普遍在300~500ksps这个范围内),和对应的单片机处理能力才行,我都用STM32了3年了,很好使。但是你的水平还停留在51的层次上,这种做法对你来说是天方夜谭。

楼主:
估算你的信号峰值,再按1/2峰值做一个稳压源就可以了(比如电阻+稳压管)。这就是你的偏置,加到差分输入的int-就OK。2个元件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用双极性?难道不比双极性的电路更简单?
当然,你可能有更多的考虑。

楼主:
1)我早就说过了crestgod 的电路根本不是有效值,而是平均值电路,无法实现真有效值计算。

2)用SAR型ADC也可以计算真有效值,也可以抑制50Hz工频,但是需要200ksps以上的采样率(电能表芯片普遍在300~500ksps这个 ...
引用 网友G:

感谢再次指教!
关于1.对于平均值和真有效值我的理解还很肤浅,增加这个部分只是为了在原来可以测量直流电压的基础上增加测量交流电压的功能。

关于2.如果能搞定ARM,我也就不会被很基础的模电所困扰了吧。

楼主:
估算你的信号峰值,再按1/2峰值做一个稳压源就可以了(比如电阻+稳压管)。这就是你的偏置,加到差分输入的int-就OK。2个元件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用双极性?难道不比双极性的电路更简单?
当然,你可能有更多的考虑。 ...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耐心帮助!

也感谢楼上诸位的帮助!让我收获不少。就此结贴。

网友H:
这电路C14有点问题,本来是线性整流,直流是通不过C14的,建议取消。

网友I:
看资料
在看资料,

网友J(2012-08-29):
楼主搞定了吗,学习中

网友K(2013-01-31):
留个名, 电路一大堆问题,懒得说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