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一些问题NE5532

楼主(2012-07-01):
用Multisim仿真电路图及结果如图所示:明明不可能出现负半波形,它怎么仿真出来了?

楼主:
然后这是用Proteus仿真的结果:为什么连正的信号都没有了?(注意图中的波形刻度,实际上和输入相比输出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所以你就是我的活素材,告诉大家不要总是依赖仿真。

网友B:
1# doliphin 哥们,这现像你迟早会碰到的,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呵呵。啥时候把你蒙了坑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个我之前也遇到过,试试TINA吧,TINA比这几个都强。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远远比这个小,至少我目前还没发现它出现过什么问题,或者至少我目前的知识水平还他把我坑了我还没能力发现吧。

楼主:
:) 恩 谢谢两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C:
是啊,理论上讲输出应该只有正半波了啊,难道这些软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恩 其实我试了一下,不给运放接电源multisim也会出正弦波的······  大家以后注意吧(我用的是11.0)

网友D:
这个是对器件模型不熟导致的,看看运放宏模型描述就知道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哈哈

网友F:
所以说再强大的软件也没大脑聪明,不过它们的处理能力确实超强!!

网友G:
是不是在前端的信号源中加了基线电压值哦

网友H:
还真有这样的!

楼主:
请大侠明示,不大懂哦
8# xukun977

楼主:
没有偏置
11# abby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