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15做输出不能改变状态

楼主(2012-07-01):
a15, GPIO, IO, pi, gp

STM32F105用SWD方式JLINKV8仿真,PA15被省出来做输出口,配置成GPIO_Mode_Out_PP,但是,无论置0还是置1,PA15都输出3.3V,仿真状态时,查看GPIOA_ODR15有变化。这个脚是JTDI,有什么讲究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端口复用,建议查一下参考手册 AFO那部分

网友B:
需要重映射下

网友B:
另外重映射之前要打开复用功能时钟

楼主:
我理解是将AFIO_MAPR寄存器的SWJ_CFG位配置成02就可以了。可是,运行起来是F0,复用功能时钟也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C:
需要重新映射一下,但是映射也有讲究,我用的是STM32F103单片机,重新映射方法如下:
首先要打开GPIOA的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然后调用GPIO重映射函数,根据需求实现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你看一下具体你使用的是哪个引脚,它的复位初始化状态是什么情况,然后看看它对应重映射的章节,这样就知道该如何操作了。

楼主:
搞定了,多谢诸位。

网友B:
手册上有说明得,重映射之前必须先打开复用功能时钟。

楼主:
从别的单片机转到STM的,肯定要熟悉一段时间,手里的这个项目还挺难,要是用我原来熟悉的单片机,差不多该结束了,用ST的还有一段路要摸索。

网友D:
人总是有惯性思维的,从这个角度,学一个新东西,新手反而比老手更容易

网友E(2016-01-08):
引用 网友C:
需要重新映射一下,但是映射也有讲究,我用的是STM32F103单片机,重新映射方法如下:
首先要打开GPIOA的AFI ...

兄弟啊,你这句话吧SW模式也关掉了,现在我下载不了程序,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F(2016-08-28):
boot0下拉 用串口刷回去

网友G(2017-09-27):
引用 网友F:
boot0下拉 用串口刷回去

净胡说啊

网友G: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