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B ISP无法下载

楼主(2012-07-01):
紧急求助!

STM32F105RB   UART1 isp下载芯片无法响应

boot1: 0
boot0: 1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提示 设备没有响应

利用串口工具  发送 7f  但是 芯片没有响应。

我用的是MAX3232  用示波器测试 RX引脚,  MAX3232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
最小系统电路图  谢谢。

楼主:
boot1  我是10K电阻 拉低的,  并且在STM32F103的时候  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有没有兄弟指导一下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PCB布线的时候 工程师 调整了网络号,结果RX TX 弄反了。

另外STM32F105RB UART1 ISP 下载
If USART1 is used to connect to the bootloader: the USART2_RX (PD6),
CAN2_RX (PB5), OTG_FS_DM (PA11) and OTG_FS_DP (PA12) pins have to be
kept at a high or low level and must not be left floating during the detection phase

我悬空这些引脚也是可以下载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