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67P847M 不能单步仿真的原因?

楼主(2012-07-01):
诚心请教:如上图所示的源程序。

片子是:SH67P847M,EVB板上面的主芯片型号是SH67V847F。
现在的问题是:按F8想单步运行,光标不动。(仿真底座和EVB板的灯会点闪亮一下。)不知是为什么?

前两天装仿真器的驱动装不上去,后来先装了烧写器的驱动,装上后再插上仿真器,系统自己又识别了。不知道是否与这个有关?

楼主:
自己顶一下,第一次用中颖的片子,诚心请教,知道的老师,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LDI        WDT,0DH                ;清看门狗.

在这里设的断点,也不会停在这里。纠结。。。:dizzy:

网友A:
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和ide66

楼主:
谢谢楼上的。现在新换了个EVB板,但一按F8键就出现:“stack overflow!"

这程序还未跑,怎么就溢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