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pcb出的GERBER要自己检查什么项目呢?

楼主(2012-07-01):
我画的PCB 在PADS里面我已经检查了。就导入到CAM后还要自己检查什么项目才能外发呢?就用眼睛看看走线 , 丝印,过孔,防焊,  还要看什么项目呢? 就用眼睛看好像也看不出什么错误啊。 就看这些和出gerbeR时的预览差不多啊。 还是CAM有什么特别的检查方法呢?比如pads的自己按照规则验证功能。  难道就用眼睛看看就好了????求指教

网友A:
放大了看,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B:
预览预览就可以了

网友C:
以前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看
就是随便看看
常规检查项看看,没事就基本问题不大了
因为pads已经有检查过嘛

网友D:
一:前期工作
1:检查板框
2:校准定位孔
3:做好禁止布线区
4:做好接口的定位
5: 检查板层,是否protell导过来的不合理文件
/-----------------
二:中期工作
1:检查禁止布线区~~和布件区
2:检查限高
3:检查安装冲突
三:后期工作
1:检查丝印
2:检查网络
3:日期和版本归档
4:检查参数。

自己平时总结出来的小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