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单片机PWM控制另一个电路通断的简单方案

楼主(2012-07-02):
用单片机的PWM输出去控制一个12V电路的通断,电流是1.5-2A左右,并且要求12V电路电压电流不随着pwm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问下各位大哥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案么?
N+P三极管开关方案貌似对占空比有要求,不知道NPN三极管+P沟道的mos会不会好些呢?或者N沟道MOS+P沟道mos怎么样?本菜鸟在此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常用的就是NPN+PMOS  并大电容
而且取决于你的通和断时间

网友B:
二极管对PWM电压峰值整流,再控制三极管。
这样就与占空比没关系了。

楼主:
二极管对PWM电压峰值整流,再控制三极管。
这样就与占空比没关系了。
引用 网友B:

专家能否给个电路图看看呢?,谢谢

楼主:
常用的就是NPN+PMOS  并大电容
而且取决于你的通和断时间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通和断时间是什么意思呢?菜鸟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