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gerber与钢网的gerbe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02):
RT,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PCB的GERBER包含了钢网GERBER
钢网的GERBER也就是PCB的GERBER的上下Paste层的GERBER

网友B:
我也分不清楚,学习.....

网友C:
PCB的gerber文件:分为3中类型。
1、提供给制作PCB的厂商的生产文件:包括顶层、中间层(根据PCB层数而定)、底层、顶层丝印、底层丝印(根据结构而定)、顶层阻焊层、底层阻焊层、钻孔层(2层PTC\NPTC)。
2、钢网文件:顶层助焊层、底层助焊层  用于SMT加焊锡
3、丝印文件(位号标号):用于生产或手工焊接。

网友C:
各层定义层德属性选择网上很多资料,根据自己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