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RA8806 手动模式触摸后INT脚无中断信号

楼主(2012-07-02):
请教各位大神:RA8806 手动模式触摸后INT脚无中断信号产生怎么回事? 我读取坐标值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也正常,但是测量INT脚无高低电平的变化?我调了几天了,一直没有进展,拜托各位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RA8806我不清除,但RA8803有一些硬件上的BUG,建议您看看手册,是否已经使能相关功能,实在不行,就给做屏幕的厂商打电话,他们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说不定会解决的比较快。

楼主:
恩,是个方法,谢谢,马上联系

楼主:
可以了,有输出,但是时间非常短,要用示波器

网友A:
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多打几个电话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