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尖峰电压吸收

楼主(2012-07-02):
各位大仙,我菜鸟一个,当IGBT关断时,电机电感线圈会产生很大尖峰电压,这个尖峰电压需要吸收回路吸收,目前用RCD吸收,我想问的是IGBT能承受高压的时间,因为吸收回路开始吸收前IGBT已经承受高压了,若吸收回路吸收比较慢,IGBT貌似很快击穿啊,也就是说这个吸收回路参数选择秉承什么原则呢

网友A:
吸收的比较慢那还不如不要吸收了

设计它就是让它起作用的

网友B:
设计它就是让它起作用的

网友C(2012-11-29):
有一种吸收电容,好像也叫突波吸收电容。。。http://shop.365powernet.com/s/daifangzeng/supply-view-349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