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找错【转】

楼主(2012-07-02):
原文网址: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12686.HTM
这个电路存在错误,尝试着找找看:

---------------------------------
问题2:
法拉电容容量大,有可能出现充电时电压缓慢上升的情况,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单片机上电复位不良,不能正常工作。
2012.6.29

----------------------------------
已经有朋友指出了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整流桥输出没有加过压保护,有可能会让电容长时间处于过压状态,另外也有可能短时高压脉冲损坏7133。

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没有指出。

网友A:
说明电路的作用,有些参数不明确,电容耐压什么的,封装也一并给出吧,呵呵 。说不定还有工程上的问题呢,不仅仅是原理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