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7-02):
求一个PT100的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求高手帮忙

楼主:
自己上传一个电路

楼主:
前两级是电压跟随器,提高采样信号的输入阻抗,也就是提高其抗干扰能力,后两级是放大电路的级联,第一级是5倍放大,第二级是11倍放大,所以总的放大倍数是5×11=55倍。

网友A:
呵呵……自己传也可以啊……唉,学习靠自己一点也不假,加油啊,哥们

楼主:
电容C58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是我 自己来回答吧,C58就是一个滤波电容,滤除输出端的高频信号,达到低频增益放大的效果。

网友B:
看来你在“钓鱼执法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