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33MHz方案推荐

楼主(2012-07-02):
hz, RF, ic, msp43, TI
之前没有做过,最近有需要要做一个433的数传方案,请21IC的大仙们帮忙支支招。
主要是纠结选用哪家的方案,对这一系列的芯片的价格,采购,潜在bug等不是很了解。
例如我是选用TI的SOC(RF+MCU)还是选独立的MSP430+RF好呢?
或者从品牌来看,选哪个更好呢?

网友A:
从开发的角度来说,特别是硬件方面SOC(RF+MCU)难度要小很多,这部分对于射频的知识点要求不是很高,使用RF芯片对于射频部分的知识要求就要更多一点了,从开发难度的角度来说建议使用SOC(RF+MCU) ,但是这还是最终要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方案的,SOC(RF+MCU)不一定能够满足你系统的需求的。

网友B:
soc的话,如果不是要求PCB体积非常小,一般不建议用。一个RF+MCU这样的方案后续量产供货和某些性能参数都是分立的好调。

网友C:
说说你的具体需求,比如说传输速率要求,距离要求,==

网友D:
SOC 没MCU+RF 那么灵活,
用MCU+RF 做好的项目,以后要扩充功能变作其他项目很容易,
再比如量产的时候,SOC 中坏了其中一个芯片,那么整个SOC 就没用了,分开的方案更换IC就可以了。
我推荐 STM8S003F3 + SI4432 这样一套下来总共7元左右,适合批量应用,当然如果只是摆弄学习不是商业应用的,可以随便选择。

网友E:
SOC中集成的MCU一般为8,16位机,处理能力有限,比如CC111X系列,NORDIC的SOC。CC430系列SOC集成的是430系列MCU,处理能力较强些。SOC的调试难度不是很大,个人认为可能比MCU+RF还简单些。SOC中对RF操作如同对外设的操作那样简单,直接对寄存器操作即可。采用分立设计一般RFIC通过SPI连接MCU,这样就增加了SPI总线的调试。SOC布线简单,外设比分立式少,PCB面积也较少,成本低,有利于低功耗设计。分立式至少两个IC在耗电。SOC的不足就是扩展性差些,当处理能力不能满足要求时,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F:
To 5楼:
STM8S003F3 + SI4432  现成的模组吗?谢谢:P

网友G:
我也是采用MCU+RF方式做的,

网友H(2012-08-06):
用模块就好了,当成IC用,也方便,前期模块式最佳选择。QQ:270681680

网友I:
SOC 没MCU+RF 那么灵活,
用MCU+RF 做好的项目,以后要扩充功能变作其他项目很容易,
再比如量产的时候,SOC 中坏了其中一个芯片,那么整个SOC 就没用了,分开的方案更换IC就可以了。
我推荐 STM8S003F3 + SI4432 这 ...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下的来吗

网友J:
如果分离的能到7块,那soc能到5块。

网友K:
本公司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可为客户的特殊要求提供解决方
案,协力客户做到周全的产品生命管理周期管理:包括产品定
位设计、功能设计、模具设计、界面QT开发,后期API开发等
系列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以DSP/ARM-A8等嵌入式系统技术、FPGA高速信号处理技术(含
SoC设计)、智能图像识别技术、无线技术(含GPRS/CDMA与ZigBee
、GPS/北斗2)、计算机软件技术、工业通讯网络技术(含CAN-
bus、DeviceNet、CANopen、以太网以及工业实时以太网)等多
种融合技术为核心的,完全依靠实力的**技术企业。

E-mail:andyliu@meraystech.com

网友L(2012-10-25):
分开的灵活

网友M:
CC113L+CC1150
目前是性价比很高的片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