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300片板子啊,,继电器电路画错了,,大家帮忙改改

楼主(2012-07-02):
如题:换元件三极管,,也行,,,,
三极管两端电压, (9V-5V)-(5V-0.6V)+0.6V,,三极管两端分了5.3V,继电器电压不够

换继电器????三极管换可控硅行不,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A:
多少伏可以导通的继电器,控制电压是不是0-5V!

网友:
哈哈
NPN三极管发射极输出驱动负载
那么负载相当于负反馈
那当然驱动不了的拉

网友B:
如果是插件的三极管倒是好换,直接换成PNP的管子,CE两脚换个位子,因为如果是插件换位子容易,如果是贴片就不一定好换了。。
可能还要处理一下使得三极管能够截止。
程序当然也要改哦,如果不是单片机驱动且不想飞线的估计等死吧。

网友C:
换成PNP的三极管,是否可以焊接,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D:
继电器70~75%额定电压就能吸合.但作为产品,这样设计不妥.

网友E:
9V-->6V,管子改PNP,继电器改5V

网友F:
三极管翻一面焊接,到9V处断开(反转后是E),搭线到地,继电器的地段断接9V,只有如此

网友G:
有附铜不?如果有看能不能刮开点阻焊层,勉强装一个p127

网友H:
这个时候可以把电阻R1改为零欧,
实际上我会有意采用此电路,当然我的负载不是继电器。

网友I:
改PNP,然后程序中高低对换。

网友I:
用NPN最后把三极管串接在对地端。

网友J:
晶体管bc脚并电阻,低电平控制截止,高电平控制导通。是否可行?不用增加任何工作。

网友J:
补充,前端驱动最好换成OC门

楼主:
谢谢各位!!8个继电器,8个三极管,所以还是把继电器换回了5V,,20K换为100偶,最后搞定,只是工作量大了,,焊接的50块板子得拆掉,重来

网友K:
LZ换继电器是对的。

那些说“改PNP ”的,麻烦再用脚趾头想一想,能关断吗?
(当然,用带阻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L:
换5V电器,三极管的发热也是个问题吧

网友M:
电路板此部分的照片最好发一个或PCB这部分截图。对症下药才好

网友N:
高边开关用PNP/PMOS是常规做法。如果前级驱动是OD或OC输出,只要向9V上拉一个电阻就可以了。NPN/NMOS一般做低边开关,你的继电器应该接在9V和NPN管的C极之间。

楼主:
控制端很多,所以割了板子上的一条线,原有的9V  变成了5V,,现在继电器分压有4.3V,可以关断,导通,,用的开关电源,所以不担心电压被继电器拉低,,暂时这样算是过去了

网友:
学习了,貌似很复杂啊
、模电有待加强啊

网友O:
电源割掉,三极管泛着焊接

网友P:
"三极管两端电压, (9V-5V)-(5V-0.6V)+0.6V,,三极管两端分了5.3V''这怎么算的呀 看不懂 1# 355643303

网友Q:
还是19楼有水平,不扯淡

网友R:
个人觉得换PNP 改的地方可能少点

网友S:
留意下16楼的发言~

网友B:
LZ换继电器是对的。

那些说“改PNP ”的,麻烦再用脚趾头想一想,能关断吗?
(当然,用带阻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K:

我4楼就用脚趾头上的毛想了下,所以叫他处理使得将其可关断。。

网友T:
:lol做之前没有打版试试看吗?直接就投300块?得说你们老板对你相当信任啊。

网友U:
换只场管吧.  IRF???

网友V:
不打样不验证就生产300块,交学费是必须的。

网友W:
回复 网友D:
最好不要在发射极接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