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I2C光耦隔离对不对

楼主(2012-07-02):
怎么感觉D9没必要呢?可不可以短接

网友A:
小姑娘,要把电路和实现的功能写全了,别人才好分析。

从当前局部看,D9貌似去掉也许还可以,短接和当前电路可就差大了,短接后不管TWO给出高电平,那个U24可就惨了。

楼主:
叶工,这就I2C通信的光耦隔离部分,就是实现I2C隔离通信的。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说呢?恕我愚钝!
U24怎么个惨法,我短接后,看U24很正常呀。
我没短接的时候,TWD有时候的波形很奇怪,有一段不高不低的波形

楼主:
各位大侠,有时间的帮我看看吧,反正我感觉这个电路设计怪怪的。说不上来。现在I2C的隔离通信实现不了了,U24接法感觉还好。就是这U22的TWD端怪怪的,我现在就把D9短接了。

网友A:
叶工,这就I2C通信的光耦隔离部分,就是实现I2C隔离通信的。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说呢?恕我愚钝!
U24怎么个惨法,我短接后,看U24很正常呀。
我没短接的时候,TWD有时候的波形很奇怪,有一段不高不低的波形 ...
引用 楼主:

TWD的波形应当是你外部接入的吧,如果TWD没有外部信号接入,则U22无法工作的吧。

网友A:
对于IIC隔离来说,SDA时钟需要切换方向,当你的电路从前向后面发送数据时,U22的后级和SDA没有连接在一起,恐怕收不到数据吧,你难道SDA分两个脚?

网友A:
从你的图纸看,3V3应当是你IIC的主机,因为他控制着SCL.

那么检查的重点就是3V3向后发送SDA,以及后面的485_VDC向3V3发送SDA时,要求电路不行成干扰,你列出卡诺图推一下信号电平是否冲突即可了解电路能否工作了。

网友B:
D9和D10选择压差大的。
具体找一些全自动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看看。

原则上就是一旦为低,对方就是低。一旦OC,数值就是对方的。
时间上有个小的台阶,是正常,稳态不足够低,也是正常,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I2C是OC的,不会有冲突,但是如果没有D9,或互锁,当一边为低后就永远为低了。

网友C:
sda是双向信号哟

网友D:
试一下断开RP16与U24的4脚。

网友D:
还有,TWD应该有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断开了怎么把信号传给TWD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给加了个上拉,可是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是就是收不到从端的ACK信号。我用示波器看U24的485_SDA 有ACK信号

楼主:
这就是U24光耦两侧的信号,上面的是485_SDA,当发送ACK时,就是后面的低电平时,另一端却收到下面那样的信号,对了还有就是RP16是201,PR17是102

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我试了不加光耦直接通信就没有问题。具体参数我感觉不应该两边用同样的排阻。

网友E:
U22,D9还有作用吗?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F:
有现成的芯片,好像是philip的。

网友G:
SDA左侧为高时,右侧为高么

网友F:
P82B96—双向总线缓冲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貌似当时试验过,,主要是选择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最后没有成功,,最后参考这个完成的。。。用的6n139.http://wenku.baidu.com/view/17fc543c5727a5e9856a61b6.html

网友H:
SDA是双向的啊 我怎么看你设计的是单向的

原理上不通。

网友I:
这个没有接触过!

网友D:
断开RP16与U24的4脚的连线,不是U24的4脚不接。否则D9不能短。看样子还是光耦带载能力问题。另外也可以试一下使用TWD侧电路与485_SDA侧相同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同电路我试过了,不行,RP16电阻选用102的时候,连ACK低电平信号也没了。只用选几百欧姆的菜能看到485_SDA的ACK信号。
我觉还是我们用排阻的问题,这样不能分开设参数,要么就得一起改参数,总是不能匹配。我们之前的485光耦双向通信是可以的也是这样的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仔细看一下,这不是单向的。

网友D:
仔细看了下,原图没错。但是低电平比较高,一个二极管压降加一个光耦压降。器件电平要匹配。还有,阻排要合适。

楼主:
为什么低电平比较高呢?感觉想光电三极管工作到了放大状态。但我把阻排用大点的。还是不行呢。反而连低电平也没有了。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阻排。不好两面都均衡。

网友J:
sda是双向信号

网友D:
输入低电平时,TWD是通过一个二极管,再经过光耦到地的,所以电平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错了!
我是想说要是485_SDA为低电平的时候,TWD是一个均匀的较高的电平也可以理解,可是,由前面的图看到的是三个锯齿波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U22的1脚到U24的4脚电阻应该是0,D9应该有。拉底485_SDA。测U24的4脚应为低。如果U22的1脚到U24 的4脚电阻过大,可能出现你的问题。短接485S_SDA到地,测U22的1,2脚和U24的4脚波形,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K(2012-09-05):
说了半天,没人解决上面的问题啊,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上的连接,老大叫我把他简化,我简化个鬼,怎么都简化不了,还望大侠看看能不能简化

网友L(2018-08-11):
看你这电路,频率在10k内,而且也存在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