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正向压降小。反向漏电流也小的二极管。

楼主(2012-07-02):
要求二极管的压降在0.2V至0.4V。反向漏电流小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A:
锗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低  但是不知道漏电流是不是小

网友B:
肖特基可以达到这个正向压降,但是反向漏电流大,不过不知道楼主说的“小”是多小。

网友C:
压降和电流是有关系的,你要求压降在0.2V至0.4V时的电流多大?
反向漏电流小的二极管(0.1uA)的肖特基也是很多的。

网友D:
给出正向和反向电流值,否则,没办法

网友E:
1,正向压降与电流和温度有关
2,反相漏电流与反向电压和温度有关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