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的调试口PA14PA15能否用作普通的IO口

楼主(2012-07-02):
是否如下关闭SWJ后,就可按普通IO口配置PA14,PA15就可以了?
    // SWJ 禁止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楼主:
人家这样答复我的  ok?

PA14,PA15可按普通IO口配置,原因在于AFIO时钟未开,如下就可以了

    // SWJ 禁止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ST官方授权代理,专营STM8/32
QQ 940436962
http://y-ec.taobao.com/
ST意法半导体:http://www.y-ec.com
STM32F: http://www.y-ec.com

网友A:
对的,可以的,如2楼操作:
先打开AFIO时钟,然后重映射PA14,PA15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