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w,弹簧天线的CC1101模块能传多远?

楼主(2012-07-02):
买的CC1101模块,10mw带的弹簧天线,开阔地带(马路、广场上)到底能传多远?按丢包率来测试吗?利尔达的模块,说是能传250m,但我们测只能100m不到,电源3V比较稳定(50mv以内的纹波),3.3V电源测试也一样。如果真能传250m,那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呢?

网友A:
距离还要看你的波特率

楼主:
2.4K的无线速率,载波433M,视距能传多远

网友A:
300米问题不大!

网友B:
400米+
QQ82986598

网友C:
说说原理  方法 好不好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传输信号的距离与信号本身频率,波特率,传输线路材质以及传输过程中的干扰,损耗有关

楼主:
10mw哦,你们怎么测试的?厂家拿来的板子直接测试都不能达到啊

网友D:
在400+问题不大,穿一层墙100+

邮箱:68014415@qq.com

网友D:
关键还要看你的传输数据速率是多大的哦

网友E:
通讯距离在定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下还与工作环境、空中数据率、天线增益有关,通常所标的最大通讯距离是在最低空速下实现的,另外楼主用的天线增益比较低。

网友F:
我的实际测试效果:76.8Kbps  一包数据为30bytes  用弹簧天线在170米稳定通信,用吸盘天线在220米稳定通信,实在搞不懂还有啥办法可以提升到传说中的300米以上,用频谱看天线端输出功率已经是10dBm了

你好,请问您熟悉TI的cc1101或者cc1110f32吗?想咨询下传输语音时候如何设置参数可以提高传输距离

楼主:
我2.4K,10个字节的包,弹簧天线1.5dbi的100m不到

网友G:
回复 网友F:
CC1101能输出10dBm??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啊

网友H:
离地2米高测试否?

网友F:
测试是在离地1.8米高左右

楼主:
如果按你说的1.8m,76.8k,10dbm,1.5dbi的弹簧天线应该是不能达到170m的吧

网友F:
这是我实际测试效果,直接在地图上测距得到的哟,

网友I:
关键还要看你的传输数据速率是多大的

网友J:
所谓1.5dbi的天线也有方向性,天线方向性差异都有15db左右呢,250m估计是按最低传输速率来测的吧

楼主:
供电电源多大?3.3V还是3V?如果做低功耗的话应该按3V来的吧

网友K(2015-10-19):
你们的传输距离100是怎么做到的!软件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L:
传输速率很重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的实际测试效果:76.8Kbps  一包数据为30bytes  用弹簧天线在170米稳定通信,用吸盘天线在220米稳定通信 ...

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天线的驻波比,和回波损耗。

网友N(2019-09-17):
楼主如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