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整层不能布线问题

楼主(2012-07-02):
我用的PADS 2007,今天打开以前的PADS LAYOUT 项目,四层通孔板。发现第二层在ROUTER里面显示current layer inner layer 2(2) is  no't  routeable。我第二层是整块参考平面。但是我在LAY OUT 里面是可以对PCB第三层操作布线的。真是奇怪。1、以为是禁止布线引起的:每层我都打开了并设置颜色,结果没有发现问题。
      2、以为是LAYOUT 规则中布线层未选第三层,打开规则查看,选择正确。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哟。现在还在试。

网友A:
你到底是想问第三层不能走线还是第二层不能走线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在LAYOUT 里面第二层可以走线的,但是在ROUTER里面第二层不能走线,提示current layer inner layer 2(2) is  no't  routeable,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一般应该不会这样吧
刷新试一下

楼主:
现在还有个情况是这样的,我感觉ROUTER有什么设置不对,在ROUTER 中菜单EDIT / LAYER BIASING
里面,第二层无法(进行手动选择),被强制设置成了已选择。
我把另一个PCB文件用ROUTER 打开,发现第二层可以进行手动选择的。
我还把ASC文件导出又重新导入PCB文件都没有作用。

网友A:
你第二层是负片层还是混合层

楼主:
第二层未定义PLANE LAYER TYPE
选择的是:NO PLANE

楼主:
和内部第三层设置一样的,但是第二层就是无法布线,郁闷

网友C:
还有和可能是:看看你在router 里面选中了那层,因为可能是你没有关联起来的问题

666

楼主:
谢谢11楼,问题解决了原因是ROUTER 里面EDIT 菜单下面的properties里面的LAYER 选项下没有勾选INNER2层引起,勾选这层,保存,问题解决。

网友D(2014-10-15):
引用 楼主:
谢谢11楼,问题解决了原因是ROUTER 里面EDIT 菜单下面的properties里面的LAYER 选项下没有勾选INNER2层引起 ...

:handshake谢谢

网友E(2018-11-17):
谢谢,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