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超级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打算用12V电池转换为5V供电单片机,是直接用一根12V电池好,还是串联两根6V电池

网友A:
超级简单
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B:
都好,看你自己喜欢那个

网友C:
看你喜好

网友D:
超级简单
就是不告诉你
引用 网友A:

调戏LZ

网友E:
直接用12V电池供电啊

网友E:
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

网友E:
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

网友E:
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淡定的等待吧

网友F:
是什么电池,?尽量用一组,内阻匹配较难。

楼主:
继续顶,有没有什么理论支持的说,求分析,求调戏

网友G:
你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楼主:
我打算用一个电池了。。。。。。我看外国是用两个电池,还以为有什么理论支撑

网友H:
我的万用表用12V电池,最低到4V都还可以工作。不知道楼主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亲,不懂

楼主:
到4V还可以工作?

网友I:
单节12V是什么电池?

楼主:
我在淘宝看到的,好像是碱性电池

网友J:
越简单越好.

网友K:
越简单越稳定。

网友L:
用一节比较好,两节增加了不确定性

网友M:
直接用12V吧,系统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稳定~~~

网友N:
用单节电池,结构越简单,稳定性越高

网友O:
要考虑下功率吧,电池容量要足够啊。

网友P:
看你用什么材料的电池了

网友Q:
串联两根6V电池这样较好

网友R:
总得要考虑下功率吧,电池容量要足够啊。

网友S:
都不明白大家在讨论什么:(

网友T:
锂电池呢?

网友U:
新人求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