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汇编中怎样定义数组变量?

楼主(2012-07-02):
最近学习PIC18,主要用汇编,想定义一组连续的数组,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数组本是C语言的概念,何必套到汇编他家头上?

汇编定义的是变量,可以定义多个变量,并且将他们的地址连在一片,则相当于C中的数组

楼主:
多谢2楼回复,因为我需要多个16字节的Buffer,那应该怎样定义?

楼主:
试出来了,可以这样定义:
X_Group                udata_acs        0x40
X_Buffer                res                0x10
Y_Group                udata_acs        0x50
Y_Buffer                res                0x10
这里的0x10不能用16表示,在MPLAB IDE中会被认为是16进制数0x16(不知道是IDE中的设置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如果我们将X_Buffer  res  0x10改为X_Buffer  res  16,编译出来会认为X_Buffer的长度为0x16即22字节,会造成Y_Group的定址错误。
另外在使用中也要注意,不能写X_Buffer+15,应该写为X_Buffer+0xF,才能写到正确的地址0x4F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