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运放输出的波形如何整体抬高到一定电压

楼主(2012-07-02):
就是怎样在运放输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直流分量,以便于AD采集。只能用加法器电路么?

网友A:
运放输入端进行直流偏置

网友B:
运放输出连接一个470ohm,后面再通过一个470ohm上拉到vcc,这样就加了一个vcc/2的偏置了。

网友C:
用三极管搭个 跟随器,然后在基极设置偏置电压,信号从发射极直接输出就行!

网友D:
运放信号输入端连接一个0.1uf电容,在运放另一端进行运放电源的一半即VCC/2偏置,这样你的输入信号直流电平被整体提高到VCC/2处。适合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如LM324

楼主:
恩 3Q
5# dc42733255

楼主:
这样普通三极管怕是频率不够,并且有点怕三极管······  之前做过一个二级放大,共射输出,虽然调出来了,但是期间种种······  一块心病呀···
4# tom_2_2

网友E:
加个电压,需要达到何种精度,何种带宽,输出是否有功率要求,你这些都要讲,否则别人很难给你准确的参考意见

网友C:
我用S8050搭的共集电极 最高频至少可以达2M 如果还不够要选Ft大一点的三极管了。
  另外像你要求的这种 很可能用不着运放搭个加法器什么的,频率高的话运放不便宜
欢迎交流,一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