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IC,有原理图及丝印图,奖励50元话费!

楼主(2012-07-02):
麻烦各位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IC,丝印为“MR101” ;GPIO45,GPIO46直接接到CPU,好像是利用I2C或者UART接口;原理图及丝印图如下,奖励50元话费!

网友A:
呵呵,这个悬赏方式不错

网友B:
方式确实不错。
不如直接把原理图贴图出来。

网友C:
估计是一款温度传感器或则加密芯片,有个办法,可以通过示波器抓该两个信号管脚的波形,通过波形来判断是I2C还是串口通信,个人感觉多半为I2C,若为I2C,则可以通过抓取的波形知道其器件ID,再通过查ID就知道其是什么器件了,不要太相信丝印,很多公司怕别人**,把丝印都改了的。

楼主:
zhlking,谢谢!
你提到的加密芯片,我恍然大悟,应该是!

网友D:
虽然不一定是同一家的产品,加密IC sot23-6

网友C:
呵呵,坐等LZ话费哈~~~;P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信息,如果最终找到IC,提供有用信息的朋友,都可以提供50元话费奖励;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认识你,你家是开移动的

网友F:
12# forgot 家里开移动的?  直接回家管理公司,岂不是比当工程师有前途!

楼主:
哈哈,错了,我家是开联通的;

网友G:
联通就是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