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7怎样判断看门狗复位?

楼主(2012-07-02):
复位后怎样判断是看门狗复位?
上电复位后还要设置POR/BOR吗?
判断看门狗复位要同时判断TO/PD吗?

楼主:
TO:超时位(1=上电或是执行了CLRWDT指令或SLEEP指令;0=发生了WDT超时)
PD:掉电位(1=上电或执行了CLRWDT指令; 0=执行了SLEEP指令)

POR:上电复位状态位
     1:未发生上电复位
     0:已发生上电复位(必须在发生上电复位后用软件置1)
BOR:欠压复位状态位
     1:未发生欠压复位
     0:已发生欠压复位(必须在发生欠压复位后用软件置1)
-----------------------------------------------------------------
手册上的数据,我真看不明白了,而且用MPLAB8.6编译时,TO是不存在的。

楼主:
我认为只判断
if ((STATUS&0X10)==0)   //看门狗复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