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主板和X86主板的优缺点

楼主(2012-07-02):
相对于X86主板的优点:
    (1)、功耗:这是ARM主板最大的优点之一,一般的VIA的X86主板,功耗都在40W左右或者以上,而ARM主板的功耗极低,如:微嵌的工业平板电脑(使用ARM架构),在关掉背光情况下,其主板功耗整体也只有1W左右。
    (2)、发热:ARM主板不会发热,主板温度一般是常温,因此可以一直常年累月开机在线工作,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X86主板CPU必须配风扇而且不能长期工作,否则主板产生的温度会让主板整体性能寿命降低。风扇的工作寿命也会影响主板的寿命。
    (3)、开机时间:ARM主板的开机速度非常快,一般只有几秒就可以了,而X86需要开机一段时间,Windows系统才会起来。
    (4)、性能:目前来看,ARM主板的性能已经越来越接近X86主板,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从视频多媒体、数据通信等几个方面,基本和X86类似。
    (5)、工作时间和环境:ARM主板不受时间限制,可以一直开机工作,无须人员去维护,而且在调电情况下,只要来电,那么就会自动启动,无须人员去开机或者关机,而X86主板却要人员维护,而且不能长期工作,否则会让主板寿命大大降低。
环境:ARM主板一般都是工业极,不受环境影响,最低温度可以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度可以在70摄氏度左右,而X86一般都不行。
    (6)、数据安全性:ARM主板都采用高度集成方式,数据一般都放在Flash内部,都是二进制格式,外部无法直接拷贝内部数据。而且最大的优点是:目前ARM主板的系统都是WinCE系统或者Linux系统,不会受病毒感染,客户无须担心病毒感染而导致数据泄漏,尤其是一些对于数据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场所。ARM主板非常适合而X86刚好相反,由于都采用了Windows XP、2000等常用系统,而且采用了DOM盘或者硬盘,因此数据很容易被病毒感染或者被人偷取,因此安全性无法相比。
    (7)、主板安全性:ARM主板的内存以及所有芯片都采取了贴片方式,因此在周围环境震动情况下,不会松动,而X86是采用了直插方式,比如内存条和DOM盘等,因此一旦时间长久,就会出现松动情况从而影响系统运行。
    (8)、灵活性:ARM主板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进行灵活配置,比如**,内存大小,系统驱动程序裁减,周围芯片的裁减,系统软件的加载等等,无论软硬件都是非常灵活这样也会大大降低客户的成本和系统整体的维护成本和性能,而X86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微嵌WinCE工业平板电脑完全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进行配置。
    (9)、价格:ARM主板目前价格都非常低,而且ARM主板已经包含了内存和存储介质,无须外部购买配件,因此整体系统成本比X86价格要低很多。
    ARM主板对于X86的缺点:
    1、最大缺点是目前ARM主板都是采用了Windows CE系统或者Linux系统,因此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原先采用了X86的平台,目前要调整到ARM上来,必须对软件平台进行重新编译和调整,而且还要熟悉一下ARM的嵌入式平台工作机制,因此会增加前期的开发工作量。微嵌的工业平板电脑采用ARM主板+Windows CE系统。使用VS2005VS2008 IDE编程,更接近于Windows XP程序开发,包含C++、C#、VB.Net开发。也提供了相关的例程序,尽量减少XP平台转换为WinCE平台带来的麻烦。
    2、另外一点是:目前国内做ARM主板的厂家不多,因此技术支持和维护方面没有象VIA等厂商那么强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ARM主板的技术支持必定会跟上去。结论: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基本得出:采用嵌入式ARM主板来替换X86主板在很多地方 已经是一种趋势,如果客户成本压力,性能压力,功耗,安全性等各个方面都有考虑的话,建议采用ARM主板。这样尽管前期需要调整,但是和自己的产品总体比起来,这个应该不会是问题。 微嵌的工业平板电脑使用ARM主板,性价比高,详情可到其公司网站 www.wqlcd.com或者淘宝店http://wqlcd.taobao.com了解。

网友A:
不错,版主说的很对。
最近我看到一片**也是说AMD将在13年开始使用ARMV7版本的内核做CPU,ARM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的,支持ARM和Linux

网友B:
呵呵,楼主说的有道理。
ARM越来越常用了。

网友C:
那是应该要换代了

网友D:
ARM的优点: 低功耗,因此比较适合移动设备、人机界面等场合;
但是对于运算密集型的场合,比如图像处理、信号处理,还是选其它平台更合适一点

网友E:
各有优缺点。ARM也不一定最好。

网友E:
之间有竞争,ARM正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

网友F:
分析的不错呦

网友G(2012-08-24):
楼主基本都是胡扯的,逐条批驳
   (1)、功耗:X86嵌入式主板3~5w很正常,1w一下的也有啊,再说只要不是做手持设备,3w和1w没差别
  (2)、发热:主板可靠性更多的是靠设计和制造水平解决的,功耗低更容易设计,并不表示可靠性就一定高,实际上以前的x86主板连续工作10年的大把,arm主板才流行几年?没经过时间检验就敢说寿命长?
  (3)、开机时间:这个就是故意误导了,arm能跑windows吗?再说你让arm液泡一个复杂桌面系统试试,只会更慢不会更快,如果跑简单系统,x86主板一样可以几秒开机啊。
  (4)、性能:基本同意。
  (5)、工作时间和环境:楼主恐怕只知道家里的主机而不知道嵌入式x86主板吧?
       环境:我自己做过的x86主板-70度到125度,你能做吗?
    (6)、数据安全性:arm能用的系统x86都能用,但是翻过来就不行了啊,你要追求安全性就不要使用通用系统就好了,至于flash和DOM盘相比,可靠性当然是DOM盘高啊,只能说你完全不懂,自以为是。
    (7)、主板安全性:做嵌入式x86主板的,这些芯片一般都是板贴的,没见过吗?
    (8)、灵活性:你这些功能对x86来说都没问题可以实现啊。
    (9)、价格:相当于ARM9的x86主板售价是200元,相当于ARM11的x86主板售价是270元,相当于a8的x86主板售价是350元,相当于a9的x86主板售价是450元。请问你的比x86便宜的arm主板能否把价格晒一晒?
    ARM主板对于X86的缺点:
    1、最大缺点:这个本来不是缺点,只是各有所长,和习惯势力范围而已。
    2、另外一点是:现在做arm主板的厂家很多,不过都做不大而已。
其实,客户最终使用什么主板都是可以的。 关键在于销售能力。

网友G:
老王,我不是故意的,点了一下按钮,没啥反应,再点一次就发了2次了,感觉不是脚本有问题就是我的浏览器有问题。

网友H:
顶10楼的
ARM与X86各有优缺点,各胜专场嘛
从以后的发展看,ARM代替不了X86,X86也代替不了ARM

网友H:
楼上叫老赵的这位仁兄,你的浏览器真的有问题。

网友I:
鼓励10楼这种勇于批驳广告贴的作风!

网友E:
精辟的总结:

ARM与X86各有优缺点,各胜专场嘛
从以后的发展看,ARM代替不了X86,X86也代替不了ARM

网友J:
各有其不同的应用,ARM低功耗方面是好些,但通用性方面还是X86,现在高端的工控还是以X86为主。开放式工业控制架构,软件平台的可移植性,还有软件资源,图形界面上都不是ARM可比拟的。 当然技术在进步,未来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