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2-07-02):
元件数值如图中所标,T=570US,请帮忙分析计算方法,谢谢

楼主:
这么久也没有解答的

网友A:
主要通过电阻与电容的乘积计算   UV进来走两路  一路通过E极  一路通过R3,C1,R2。但是由于三极管工作与开关状态  若B极不导通  则E极不导通  所以E极电路取决于B极电路   由于B极串有电阻与电容  电流经过电容需要给电容充电  这需要一段时间  时间长短取决于电容容值  电容充满电后  电流经过电阻  由于电阻有阻碍电流作用  所以也需要一段时间  经过电容电阻后  B极才有电流  才会使E极导通 (注意你的三极管为PNP型,所以电流流向需要搞清楚)   所以延时主要就是考虑电容电阻    自己百度一下计算公式  呵呵  好好努力  呵呵

网友B(2012-08-13):
这个电路对不对啊?电源哪边进啊?如果是UV端进,你这管子就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