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2-07-02):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资料都看看,跟着实例学吧

网友B:
430的仿真器通用的,支持在线调试,IAR 430软件不错。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按照从网上下载的f2xx的例程包,先动手调试一下点灯的简单程序,再看看430的user guide,搞清楚时钟系统、中断系统和休眠模式,然后按例程中的模块结合user guide,把例程都动手调试一遍,最好自己改一改,实现一下想要的功能,估计很快就能上手了;最主要的是多动手,多思考。

网友D:
这个论坛有你想要的资料,学习下例程,做做实验,有问题可以来二姨家学习讨论

网友E:
MSP430系列中硬件源资是非常丰富的。我认为以下几部分模块硬件资源是作为初学者首当要了解学习的。
  1-对MSP430 CUP、中断、复位及低功耗模式要有所了解。
  2-IO口,...
  2-430的时钟硬件,建议以MSP430F14X系列为参考。
  3-定时器Timer_A。
  4-ADC12模块。
  5-串行口模块。
  6-基它硬件资源如比较器A,定时器B....日后再慢慢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