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手机电池快速耗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2):
打开手电筒功能
电池飞快就没了

网友B:
有的手机具备该功能,例如我用的ME501,用于校正电池充放电的。

自己可以用一个固定电阻让其不断放电,如果有模拟负载仪器的话,把电池接到模拟负载仪器上,也能让电池快速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