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中断只能进一次

楼主(2012-07-02):
我程序有两个中断,一个是定时器1下溢中断,一个是SCI中断
当有串口信号来时,进入SCI中断,这个中断正常
我在定时器1下溢中断里, 设置了一个变量a++,但a的值只加过一次,也就是只进过一次中断,
困扰我好久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你a是局部变量肯定是加一次,设置成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得就好了,既然进中断了配置应该没啥大问题,小问题而已自己没发现。。C语言问题,要不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中断寄存器,没有配置对。我也有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