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车加个启动电容,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2012-07-02):
电动自行车,在由静止启动时候,电压下降比较厉害,造成启动力量不足,加个大电容,电容充电慢,放电快,可以解决启动力量不足的问题。
  我的想法可行不?需要加个多大电容合适

网友A:
这个电容恐怕得和马达一样大才有用处哦,哈哈

网友B:
因为电动自行车多是PWM驱动,加电容会有点用,但是达不到LZ所希望的。

网友C:
电容充电慢,放电快?

呵呵,充电也很快的。

如果你有钱,你就接一个就是了,很拉风的。

网友D:
有用,加动力用的法拉电容,至少10F以上

网友E:
估计是楼主的电池不行了. 别想了, 这样只会折腾出更多的问题.
如果电池确实旧了, 还是换电池吧

网友:
现在大家的电动车都在玩铁锂电池了,注意不是锂电池。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也是锂电池。。。

想起那句广告:是牛奶吗?不,是惠伦苏。。。。。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惠伦苏。。。。

网友F:
电动车的工作电流是10A以上的,启动的时候电流大是因为要加速需要更多能量。
加电容不现实的。你也加不起,说不定比电池还贵,体积还大。

网友G:
你电池本身就可以当个电容,你能加得过你那个电池?

网友:
1、你要想电流下降的不厉害,你就得慢加转把,车子匀速前进的时候消耗电流最小;
2、你要想启动力道足,就要换更大容量的电池,才能满足接近堵转时的电流。

网友:
这网速让我怎么说好呢

网友H:
在淘宝上买个自行车发电机吧。安装在电动车上,实时发电。再整一个备用电池,骑行时给备用电池充电,来时切换着用吧。嘿嘿,很管用的。

网友(2012-08-23):
在淘宝上买个自行车发电机吧。安装在电动车上,实时发电。再整一个备用电池,骑行时给备用电池充电,来时切换着用吧。嘿嘿,很管用的。
引用 网友H:

ls这招怎么让我感觉到有种永动机的感觉。

网友H:
ls这招怎么让我感觉到有种永动机的感觉。
引用 网友I:

不是永动机,一般情况不发电,脚踩手推的时候发电;P

网友I:
不是永动机,一般情况不发电,脚踩手推的时候发电;P
引用 网友H:

这还差不多。。。。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J:
加法拉电容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因为:1.电机的特性较软;2.控制器有软启动功能。楼主想要启动快,要考虑别的办法,我能想到的是:参考美军舰载机起飞的方式。

网友K:
老方法:
先别上车,推车跑动,初速达到满意的速度后,飞脚上车。

网友L:
这类贴子虽然还称不上是月经贴,但一年少说要看到一次,有必要科普一下。

1,电动自行车电机一般是永磁无刷电机,归纳于永磁电机范畴。永磁电机的永磁体在大电流作用下会被消磁,因此要限制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一般控制到额定电流的3-8倍。

2,二次电池所能承受的瞬间放电电流是十分强捍的,瞬间出力10C以上不会对电池有明显损伤。电动自行车普遍功率在250-350W,电压36-60V,额定电流6A,

可见,以最高8倍计,电机的启动电流不足50A,而《电机学》上认为在额定负载下,这个启动电流也仅仅是初始电流,在25mS后呈指数性下降,最后无限逼近额定电流。

从保护电机的角度考虑,无刷控制器本身应具备峰值电流限制,以避免电机反复启动过程中被消磁。
有消磁现象发生时,电机的转矩会下降,转速会提高。(这个功能在激磁电机上可以被用来调速,暂且不扯它)
由此可见,适当的电池内阻,可以适当降低启动时的端电压,有利于保护控制器的功率器件,要知道,功率器件的单次脉冲耐能是非常有限的。采用法拉电容保持较高的电压,反而是不智之举。

网友L:
自行车的电池容量,基本上以12AH为主,启动那个电机,只需4C瞬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