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ock gating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是数字电路试卷上的一个问题...没有学习过这方面所以一窍不通,望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A:
真够强大的笔试

楼主:
没有人了解这一块么???

网友B:
这种需要扎实的功底,没那实力。

网友C:
第一题

1.21路输入的比较器会因为各输入延迟不一样,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多种输出状态,所以不能用来做下一级的时钟
原来是同步清0.。看错了
第二题不知道是什么
第三题加一个二选一选择器,比较器的输出作为选择使能端,选择器的输出端接到register的输入端,同时又作为选择器的一个输入。这样在比较器的输出为1时,输出新的值。为0时保持原来的值。就可以实现1Hz enable作为时钟时的功能。二选一就是两个与门加一个非门和或门构成的。
第四题也不知道问什么

网友D:
这显然是学校里面的试题,考查对基本数字电路系统的分析能力的,前三道题穿在一起可以当成门控时钟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分析。

网友E:
这显然是学校里面的试题,考查对基本数字电路系统的分析能力的,前三道题穿在一起可以当成门控时钟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分析。
引用 网友D:
兄弟,最近来少了啊。

网友F:
不是设计门电路吗?